关于SMT测试问题

楼主(2010-06-25):
请问一下各位公司里是如何检测SMT质量的,不会都是只过一下镜或一定要买很高档的设备吧.今天我们公司贴片不良非常多而SMT部门长期不能解决.反而要求研发提供测试治具给他们,真是火大.很郁闷

网友A:
关键在于人,常规的办法都是人工目检,配CCD显微镜在屏幕上观察可明显降低劳动强度,但人工目检也只能这样了,自动化检查设备十分昂贵,估计你们老板是承受不起的。

网友B:
请问,机器自动回流焊接质量还成问题吗?

网友C:
ICT测试仪是最常用的方法

楼主:
那位有没有专业做SMT工厂的检验方法及流程资料分享一下啊

网友D:
这里有点资料,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E:
笑纳了,谢ls
这种问题在总体设计时就考虑进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俺的做法是在程序一开始安排一段所有I/O口检测程序(测试口为"0"时才进入),用下面方法所做的治具对SMT板上的I/O口进行测试,全部通过点亮合格灯,有问题则点亮对应I/O口的灯,这样就能快速唱响合格品,不良品也基本知道出错部位.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网友F:
人工貌似,DIP后面貌似还有个ICT
要求你提供治具很正常,一句话,人家就是没办法改进,哈哈~~
我建议你可以去SMT之家去看看
不知道偶的说话有没有违法

楼主:
我是说各位现在公司里是怎样检验的?
请帮说一下,如果不算泄露公司机密的话.

网友A:
首先目测,如果是嵌入式系统,在目测后可通过专门的测试程序进一步检测,也可以制作专门的检测平台,从电路功能上进行测试,不合格的返工目测,良好的设计(包括系统本身和测试平台)可以缩小故障范围,然后顺藤摸瓜找故障点,这种方法是直接检查法和间接检查法的结合。直接检查最先进的办法是采用X光透视(现在很多器件的焊点不可直接见到,只能用X光透视,可见焊点也可用)配合人工智能软件来实现,但国内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使用这类设备的。

网友E:
大家都已说得很清楚了鸭,晕

网友G:
我们公司在外面做一批板子
随手拿出来一个两处虚焊
:(

网友E:
这个"外面"应该炒鱿鱼!

网友H:
设计是关键哦,好的设计不但需要经验,还要有雕玉之行哦,

设计者需要熟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采购环节:易买,简洁,通用。
贴片流程:需要考虑元件方向,元件的位置,元件封装的改造。
回流:考虑元件的受热,力平衡。
插件:考虑周围元件的安全性。
安装:考虑变形等因数从PCB元件的影响

SMC就主要中间2各个环节

贴片流程:需要考虑元件方向,元件的位置,元件封装的改造。
回流:考虑元件的受热,力平衡。

网友H:
检查不可少,设计要作好。

检查是找出不良。

设计是减少不良。

网友I:
主要是在工厂的管理模式吧,我们公司还可以,据说是流程走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