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放大条件的理解

楼主(2010-06-25):
各位大侠,对三极管放大条件没有理解透。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时,发射结反偏,集电极正偏,如何理解?(我是按照集电极正偏时VC>VB好像是不对的)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不论npn还是pnp三极管工作再放大状态都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这个正反偏是相对pn结来说的,p的电位高于n的电位就是正偏,比如对于npn来说,Vc>Vb>Ve,对于pnp来说Ve>Vb>Vc,

讲解的非常到位

网友B:
楼上正解:victory:

网友C:
理解正偏、反偏可将三极管看成两个二极管,对于PNP管而言,基极为二极管负极,发射极和集电极为正极,那么在放大电路中,发射极电压高于基极,发射结“二极管”正极电位高于负极电位故为“正偏”,而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集电结“二极管”正极电位低于负极电位故为“反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