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圈双掷带自锁继电器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0-06-25):
今天弄到10点才吃饭。还是没办法搞定。特来求助各位高手。在线等答案啊。小弟最近用到个继电器,G6KU-2,带自锁功能,线圈电阻194欧姆,继电器为4.5V标称动作电压, 如果图中继电器线圈1、8脚加正电压到3V,继电器置位,1、8脚加负电压3V,继电器复位。其中CPLD1、CPLD2是EPM7128STC100-10的输出I/O,理论上当这两个脚一个输出0,一个输出1时,继电器会有动作,可是实际上由于2N5551的放大倍数不够,导致2N5551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上占了近3V电压。继电器无法动作。后来小弟干脆不用哪个继电器驱动了。直接吧CPLD1和CPLD2接到继电器1、8脚线圈上。(CPLD的VCCINT和IOINT都接了5V)根据EPM7128STC100资料中的输出电压/电流曲线显示,其输出电流在25MA时,电压为4V,可是实际上,接上线圈负载时,电压只有2.7V。令人费解啊。难道是买到假货芯片了?即使我用5K上拉倒5V,情况完全相同。还有,我想使用放大倍数较大的三极代替,比如1904D型。仿真了可以。可是很难买到啊。(板子已经做好了。大改动有点难度了)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还没有人来啊。救命啊!!!

网友A:
2n5551的驱动能力不行,用8050吧,还有就是基极的电阻换小点,估计得在1K以下(注意不要太小了,烧三极管),另外记住了:以后不要弄这种电路(不是正路),应该自己弄H桥或者用专门的驱动电路,设计电路不是简单实现功能就完事的。
专门的驱动电路没记住型号,不过搜下磁保持继电器的驱动 或者 H桥,应该能找到合适的片子

网友B:
回复 网友A:
5551电流300mA,8050电流500mA,放大倍数一个水平,对于25mA电流谈不上驱动不够。楼主电路有问题,H桥或专用驱动是正道。
R3,R4那么小,电流都消耗在上面了。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不对,应该采用H桥电路,用4个晶体管构成,8050即可。

网友D(2012-07-24):
有没有用继电器实现单片机电路的电源全关断的啊?如何实现?

网友E:
电路设计不对。用场效应管。楼上的问题很多产品都有,比如电视机。

网友F:
用H桥式驱动

网友G:
把两个三极管换成S8550,单片机的输出端逻辑反过来,试一下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用复合管,用在5551前级加再各加一个三极管,放大驱动电流

网友I:
用复合管,继电器线圈得到的电压更低。根本不可行。参考下图:1. Q1、Q2改成PNP三极管;
2. 增加R5、R6两枚1.5k电阻;
3. 注意交换CPLD1、与CPLD2的位置,这样CPLD的输出逻辑都不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