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06-26):
(无正文)

网友A:
DC-DC模块只是个电压转换的,并没有稳压的部分,所以想使用,必须加稳压部分

楼主:
意思是:买了一个非稳压输出的DC-DC,如果要15V稳定电压的话,那还应该在DC-DC后面加稳压电路,是么?那非稳压DC-DC有什么用了,一般电路都是需要稳定电压的啊。。。

网友B:
不稳压 可以是恒流输出的

有些模块就是这样的

n你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网友C:
DC/DC一般是带隔离的电压转换器,不具有稳压功能。

楼主:
恩,好的。谢谢楼上几位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