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0-06-26):
触摸按键能感应到手指的移动,但是也能感应到滴在上面的水滴,怎么解决不感应到水滴?

网友A:
按电容变化处理
手指接触时,电容不稳定

网友B:
大量烧片检测,能感应到水滴的,就一定能感应到手指。而感应到手指的,就未必能感应到水滴。

也就是说,水的容值与手的容值 相差还算较大。而且这种差别,MCU是可以识别到的。假如以RC方式,其反映在时间上的时间差大约有几个us。不知LZ是按何种思路运作的?

网友C:
能感测到是正常的,因为手指和水都是导体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需要触控IC的方便有一定的滤除算法,防水防潮和防电磁干扰
如果芯片没有现成的算法,那么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测试“水”的感应特性了,找出它和手指的感应特性的差异,然后通过软件给滤除掉

网友D:
发个电路图上来参考下。:)

网友E:
滤波、消抖、阀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