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软件滤波的方法

楼主(2010-06-26):
(无正文)

网友A:
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楼主:
可以详细说说它的方法,优点,缺点之类的

网友B:
限幅滤波法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网友B:
优缺点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C:
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网友C:
缺点: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平滑度差

网友D:
中位值滤波法,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网友B:
中位值滤波法优点就是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网友C:
他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C:
但是它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网友E:
算术平均滤波法: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网友E: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网友E: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网友F: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网友G:
算术平均值滤波法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网友H:
嗯,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网友A:
不过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网友F:
比较浪费RAM啊

楼主:
你们听过递推平均滤波法吗?

网友F:
滑动平均滤波法吧

楼主:
对,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

楼主: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楼主: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网友C: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网友E:
这种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网友E:
不过 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网友D: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网友G:
也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同是也很浪费RAM

网友H:
还有一种叫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网友H:
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网友A:
其实就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网友C:
方法是这样的: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网友C:
N值的选取:3~14

网友E:
是不是融合了两种的优点?

网友B:
显然,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网友B:
缺点就是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网友D:
还有老毛病,浪费RAM

网友H:
限幅平均滤波法也浪费RAM

网友H:
不过优点和中位值平均滤波法一样

网友A: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H:
限幅平均滤波发顾名思义就是“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网友A:
哦,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网友H:
是的,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网友A:
那具体做法呢?

网友H: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网友G:
一阶滞后滤波法,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网友G: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网友G:
而且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网友I:
这种方法相位滞后,灵敏度低,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网友I:
而且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网友B: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网友B:
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也适用

网友C:
具体方法呢?

网友D: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网友D: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网友C:
哦,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吧

网友G: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

网友G:
而且滤波效果差

网友H:
消抖滤波法估计用的不多吧

网友H: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网友H: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网友A:
对,若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网友I:
这种方法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I:
而且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网友B:
但是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网友C: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网友D:
还有就是先限幅,后消抖的限幅消抖滤波法

网友D: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网友D:
并且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网友G:
但是它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网友J:
软件滤波关键是要看你当时使用情况,有选择的使用软件滤波

网友K:
一个非常适合单片机的算法,在侃单片机,下载区有完整的word文档

网友A:
没必要都掌握吧

网友L:
这种帖子挺好的

网友M:
在触摸感应技术中常用两种滤波:
IIR滤波和抖动滤波. 前者类似前面提到的一阶滞后滤波法, 滤波系数越小,响应时间越长。优点是占用内存少。后者为:本次测量值大于上次值,本次测量值减1,反之,加1。这对滤除小幅度的波动很好。

网友N:
我这里有一些软件滤波的算法及代码,从微控论坛找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O:
在触摸感应技术中常用两种滤波:
IIR滤波和抖动滤波. 前者类似前面提到的一阶滞后滤波法, 滤波系数越小,响应时间越长。优点是占用内存少。后者为:本次测量值大于上次值,本次测量值减1,反之,加1。这对滤除小幅度的 ...
引用 网友M:

请问Cypress的触摸按键方案,常用的滤波算法就是上述两种吗?

网友B:
在触摸感应技术中常用两种滤波:
IIR滤波和抖动滤波. 前者类似前面提到的一阶滞后滤波法, 滤波系数越小,响应时间越长。优点是占用内存少。后者为:本次测量值大于上次值,本次测量值减1,反之,加1。这对滤除小幅度的 ...
引用 网友M:
对,这两个得好好掌握

楼主:
这种帖子挺好的
引用 网友L:
感谢版主~~~

网友L:
好贴好要加酷,呵呵

网友P:
这个有11种。

网友Q: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专业上海数据恢复硬盘数据恢复

网友R:
这种帖子也要加酷,,我没看出来好在哪里!

网友L:
回复 网友R:
86楼可能了解的太多,对这些不懈与顾,但这种帖子对新手来说挺好的呀,加酷又何妨

网友E:
对,论坛里还是新手多点

网友A:
新手很容易被高手取笑

网友S:
卡尔曼滤波,效果不错,特别是对于滤出由于热量导致的高斯白噪声很有效。

网友T(2012-08-29):
这么好的帖子 一定要收藏

网友U(2013-08-15):
这个啥都可以啊

网友V:
各位说的都在理,记得有本书叫误差测量什么的,有很多方法,介绍这种误差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