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大为什么需要的功率大?

楼主(2010-06-26):
本人刚接触模电,问个很菜鸟的问题啊:多级放大电路的最后一级为什么要采用功率放大电路?
查阅了一些资料,解释是:要根据负载需要,提供足够的输出功率。那么负载与功率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负载大时,需要的功率大?

网友:
本人刚接触模电,问个很菜鸟的问题啊:多级放大电路的最后一级为什么要采用功率放大电路?
查阅了一些资料,解释是:要根据负载需要,提供足够的输出功率。那么负载与功率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负载大时,需要的功 ...
引用 楼主:

就好象500吨的卡车 耗油 比摩托车多

网友A:
负载和功率的关系类似于运动员和食物的关系,吃不饱当然跑不动了

网友B:
很早以前,还有刚毕业的硕士生问,MCU驱动继电器,为什么要加三极管,直接驱动不可以吗?

当时我心里想,您还是别做硬件了。

楼主: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负载大是不可以理解为电阻大,要正常工作是不需要较大的电流?
如果不用功率放大电路,用普通电压放大电路可以吗?

网友C:
我的理解是这样:其实你说的负载大应等同于负载重,也即负载 阻抗很小,如果是纯阻性负载就是负载电阻很小,最小的就是输出短路了,负载小就要求的电流大,所耗的功率就相应变大,每一个最后一级都想提供负载所要求的电流(功率),但限于自己本省能力的大小,如果功率超过了能力大小,末级就只有一个后果:烧毁!

网友D:
多级放大电路的最后一级没有谁规定要采用功率放大电路。
功率放大器才需要。
负载重不是负载电阻大,如果是电阻负载,正好相反。
一个要求10W输出的喇叭,如果放大器输出功率很小,声音将很小,达不到要求。

网友E:
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恒定,根据p=u^2/R,负载电阻越小,负载消耗的功率越大,也就是放大器输出地功率越大。负载越大指的是负载消耗的功率越大,而不是负载电阻大。

楼主:
多级放大电路的最后一级没有谁规定要采用功率放大电路。
功率放大器才需要。
负载重不是负载电阻大,如果是电阻负载,正好相反。
一个要求10W输出的喇叭,如果放大器输出功率很小,声音将很小,达不到要求。 ...
引用 网友D:

谢谢7楼答复!
但我还有个问题。课本上讲的是用两个不同类型的三极管组成推挽电路,这样的功率放大电路是采用共集电极接法,即“射极跟随器”,信号从发射极取出,电压基本不放大,电流能正常放大,达到功率放大的作用。
如果我直接在喇叭前再加一级普通放大电路,电压和电流都放大,也可以达到功率放大的作用,如果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F:
注意管子承受的电流时有限的,电压再放大也可能饱和,使信号失真!
前置放大一般放在功率放大的前面!

网友G:
回复 网友B:
高手都是从低手过来的吧?
硕士毕业的不一定动手能力就强,也可能多硕士期间搞算法多些。
对待新人要多鼓励少打击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177541-1-1.html
这个帖子是我发的关于负载的,大家给了很好的解答。
天神下凡回答的已经不错了,细细体会。

网友D:
回9楼:
功率放大器不象普通的电压放大,自身消耗的功率很小,功率放大要考虑效率问题,不然大部分的电源能量消耗在放大器的三极管上面。用推挽电路可以提高功率放大器的效率。

单管的功率放大也有,比如音频甲类放大器就是,这种放大器效率很低,静态时的功耗和动态时几乎一样。
另外,射频功率放大器也有许多是用单管放大的,但三极管是工作负偏压状态,自身的功耗不是很大。

网友B:
这么说来,不该打击新人了。
如果楼主是正在读书的,我表示道歉。
如果楼主已经大四以后了,我**我的态度。

网友C:
多谢楼上几位前辈指明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13楼也不用道歉了,适当的打击能促进学习哦,呵呵。
特别感谢AWEY的指点,谢谢!

网友H:
对于4L的议论,如果是LZ是高中毕业了,那就不是打击了,而是天大的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