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电源系统的电位问题讨论

楼主(2010-06-26):
图图所示:

两个变压器(T1,T2)经桥堆整流电容滤波后得到两个直流电压源。VDD1给电机MG1和场效Q1应管供电。VDD2给AD620供电。两个系统独立时,AD620的OUT和REF引脚能输出0~12V电压。然后我把REF引脚接到VSS1,再把OUT引脚接到场效应管的栅极(目的是用REF和OUT引脚的电压控制场效应管),这时REF和OUT引脚的电压只能是1.1V,场效应管不能开通。原因何在?两个系统独立时,VDD1和+VDD2有电位差(6V左右),虽然我用的都是双12V变压器,整流滤波也差不多,为什么两个不同的电源会有电位差呢?我对电位理解不太透彻,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估计两个系统没有完全独立吧,是不是上边的VSS1和下边的GND短接了?

网友B:
应该将下部分这个图的GND和VSS1短接在一起

楼主:
是的,我把下部分的GND和REF短接了,然后再把REF接到上部的VSS1。这样子不行吗?

网友C:
我纯晕!就这么直接驱动mos管???

网友C:
不好意思!不知道AD620是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C:
不过你为什么要把REF接到地上啊!你不是说REF能输出0~12V吗???
如果REF有输出的话,你再把它接到地上,这不相当于抬高了地电位吗?
mos管不能导通很正常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620啊!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你的GND和VSS1之间最好加一个0欧电阻连接

网友C:
两个系统独立,电位参考点都不一样,都没有电流通过无电位差之说!

网友D:
AD620的驱动能力够吗??

网友D:
够的话只短接GND和VSS1,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AD620的REF和OUT能输出电压,之所以把REF接到GND是为了让OUT引脚有个参考点。
9楼所言“两个系统独立,电位参考点都不一样,都没有电流通过无电位差之说!”  这个观点似乎正确,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亲自量了,有电压差。这个是我今天发主题的主要问题:220V交流电压经两个变压器,滤波整流后得出两个直流电压VDD1和VSS1,VDD2和VSS2。测量VDD1和VDD2两个点有电压差。原因何在?是不是同一个220V,相位相同。

网友E:
你的问题多了,不知道你为什么用AD620,运放的输入是什么信号?竟然用仪表运放的输出直接控制MOS,还有电机那里一点保护都没有,估计你的管子会很容易烧掉。

楼主(2010-08-05):
14楼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举的是一个例子,图中中间部分已经简化了。问题:220V交流电压经两个变压器,滤波整流后得出两个直流电压VDD1和VSS1,VDD2和VSS2。测量VDD1和VDD2两个点有电压差。原因何在?我希望要达到的目的是用一个独立的系统控制另外一个系统,怎么能使他们的电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