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急助

楼主(2010-06-26):
制作单片机一万字论文报告马上就要交了,要按照毕业论文格式来写。而我实在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大侠帮忙。先谢谢你们了。
课程设计的内容要求:
1,(从网上)查找AT89S51引脚参数资料,
2,规定完成基本内容:
1)1位六管静态随机存储器;
2)1位全加器;
3) 单片机系统;
包括:①,5V稳压电源;②,上电复位;③手动复位;④,晶体管振荡;⑤,3×3扫描键盘(或编码键盘);⑥,四位八段数字动态显示;⑦要求使用芯片AT89S51;⑧看门狗。
3,个人创新内容:①,电机控制;②,声音控制;③,灯光控制;④,温度控制;
⑤,电压控制;⑥,频率控制;⑦,汉字显示;⑧,图象显示;⑨机器人智能控制等。
4,选做:①,外部存储器扩展;②,A/D、D/A转换。

网友A:
怎么做的怎么写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一万字怎么凑啊?

网友B:
东西已经做出来了是吧?
一万字的话找几篇硕士论文参考,内容只需要其1/3多。按其格式章节写就行了,对做的内容做一个概括性的论述和总结。一般前一两章介绍研究现状意义和目的;后面介绍软硬件平台,再者介绍做的各个功能模块,最后总结就是了。

网友B:
还要写实验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东西已经做出来了,那些理论性的东西,自己也不怎么懂,因为我们还只是个初学者。那些一起加起来,可以有一万字么,老师说多写,可是怎样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的板子有个地方短路了。板子已经焊得乱七八糟,没法改了,测试结果出不来,正正式我纠结的地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网上没有免费硕士论文下载

网友C:
1,(从网上)查找AT89S51引脚参数资料,
这个抄Datasheet就可以凑不少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上的数据手册就寥寥几字解决了,请问你有好的地址吗?

网友D:
把这个踏实地做好,找工作就自信了。
这个论文的要求都很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请问摘要怎么写?

网友E:
找个开发板把说明书复制一下就ok了,毕业设计没人看的

网友F:
天下**一大抄.

网友G:
按照自己的思想写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