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不能识别

楼主(2010-06-26):
我的USB设备驱动芯片为Cypress的68013,我试了三台机子,其中两台可以正确识别,但有一台不能识别,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驱动安装对了吗?

楼主:
应该是对的

网友A:
能说说详细的过程吗?

楼主:
我将驱动文件(*.sys)拷贝到C:\WINDOS\SYSTEM32\Drivers\下

楼主:
然后插上usb时提示更新驱动,找到对应的信息文件(*.inf)

楼主:
但是提示“无法完成硬件更新”……

网友B:
采用的是C2加载吗?

楼主:
采用的是C2加载吗?
引用 网友B:
是的

网友C:
应该没啥问题,卸载后再试试?

楼主:
试过了,以解决,多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