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再生模块的被干扰问题?

楼主(2010-06-26):
我现在在做一个玩具车上的超再生通信控制.以前的供电电源是从12v降到5v给超再生接受模块供电.用的是线性电源7805.这样的控制距离会比较长,大概有20m左右.
现在因为用户要求要用在不同档位的电压上.电压可能会到65v,所以我用了一个开关电源的芯片LM5007先转换到12v,因为要继电器线圈是12v.然后用12v用7805转换为5v给单片机和超再生接受模块供电.软件是一样的.但是控制的距离明显的缩短了.只有8m左右.这应该是超再生接受模块受到开关电源芯片干扰所导致的.请问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的pcb都已经按照这样设计过来了.

网友A:
用好点的开关电源吧,纹波对无线影响蛮大的。距离要求不是很高,应该可以解决的。你做什么频段产品啊?

网友B:
需要改进开关电源的设计,包括其PCB的走线、布局。

网友C:
另外,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也会影响到超再生接收的震荡,造成误码

楼主:
用的是315M频段的,以前用的lm2575干扰会小一些,但是距离还是能达到客户要求,15m左右,但是换成lm5007后,距离明显降低了.可能真的是因为开关频率的问题.lm2575是固定的52KHZ,而lm5007的开关频率会比较高.可控制的距离就更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