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分析

楼主(2010-06-26):
(无正文)

网友A:
老大,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网友B:
你的左图下面的三级管的PN结的方向错了

楼主:
能否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B:
你这个输入电路应该是对称的。
你必须保证你的三极管处于放大和饱和状态,电路才能形成有效的负反馈。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三极管的E集电压,怎么判断三极管的状态,就是三极管的引脚电压在图中该怎么分析,我分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