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26):
用cypress的68033做了一块板子,控制nandflash实现一个u盘。
在用三星kf1g08u0a型号的flash时,功能正常,
当换成另一型号的kf1g08u0b的flash时就不行了

网友A:
功能正常?可以格式化吗?

楼主:
格式化当然行了

网友A:
我说错了,我是说功能不正常时可以吗?

楼主:
哦,不能了,但是可以看到盘符

网友A:
一开始读写正常吗?

楼主:
我对比两个型号flash发现串行存取时间不一样,有影响吗?

网友B:
估计是时序问题

楼主:
时序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B:
只是估计,对比一下两个flash的读写时序的区别看看

楼主:
时序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比较过手册。

网友A:
时序不同就要修改你的固件

楼主:
应该在哪里修改啊,是在固件中吗?

楼主:
跟那个gpif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A:
GPIF就是产生控制时序用的

网友C:
用Cypress提供的PC端工具,对照Flash的规格书,就可以生产正确的时序参数了。

楼主:
好的,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