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正确转换-5V电压

楼主(2010-06-26):
ADS1278能够正确转换+5V电压,却不能正确转换-5V电压。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可不可以详细说说

网友B:
原理设计没有问题的话重点看一下你的时序设计得对不对

楼主:
AVDD为+5V,Vref=2.5V,当AINP=5V、AINN=0V,即AINP-AINN=5V,可以正确转换为7FFFFFH,但是当AINP=0V、AINN=5V时,却不能转换为800000H,出现乱码,什么值都有了。

楼主:
请问这个为什么,有没有补救措施,因为我们要用这个做一个传感器的判断用?

网友A:
我们的系统中ADS1278的CLK与SCLK不能保持1、1/2、1/4……的关系?

网友A:
两者保持什么样的比例比较好

网友B:
比较疑惑……

网友B:
我们的CLK大约是2M多,此时SCLK为什么范围比较好?

网友C:
把模拟部分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A:
我认为是楼主使用上的问题

网友B:
这款芯片的DATASHEET上,AINP-AINN=正负VREF,楼主使用2.5V的参考,测试5V的电压,另一引脚要2.5V。

网友D:
保持1、1/2、1/4……的关系,这是最优选择

网友C:
如果没法保证,那只能建议楼主实测,理论上传输的时候越慢稳定度越高,可以考虑使用最慢时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