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放电损坏光耦问题

楼主:
这个是电路的负载离子门,AB端接电路输出1500+30v,1500-30v。离子门放到一个封闭圆柱铁壳腔体内,铁壳接地。
高压直流电源模块的输出是0~6000vdc可调,有个输入调节端,从上位机软件发出调节电平。每次软件启动这个调节电平输出会有个瞬间的峰值,比设定值会大些,本来让高压直流模块输出1500vdc的电平,可能会瞬间升高,让直流高压模块输出远远高于1500vdc,我想这种情况下,图片中的AB点或者与其相连的细的裸铜线会对空气放电,放电电流超过了光耦的承受,从而造成损害。不知道可否正确。(如果接入1500vdc稳定高压,能确保电路不放电。)
    对于上面出现的情况不知道大侠们有何建议?
   1、 有人建议说把光耦输出端加个耐压超过1500vdc的三极管,接成达林斯顿型,对光耦进行保护。不知道这个方法时候可行?

网友A(2010-06-26):
此电路可以工作吗?

没有“对空气放电”,只能是对外壳或电路板上其它部分放电。

网友B:
AB间的压差才多少?怎么可能击穿空气。楼主这种“叠电压”的方法亦不可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unyang老师:
AB间的压差不大能有60v左右,但是A、B两点上都是叠加了1500vdc的高压。开机启动时可能会高于1500vdc,达到3000vdc,这时瞬间会放电,如果放电回路经过光耦,会让光耦损坏。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否。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通过在光耦输出侧加保护的三极管(接成达林顿管形式),想确认一下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再就是,chunyang老师说叠电压的方法不可取,是否还用更稳妥的方法?
感谢赐教!

网友C:
高压电源输出的1500V放电时应该不会损坏光耦,而叠加后的电压1500+/-30V放电则一定使光耦损坏。
我还是感觉对光耦进行保护恐怕不是好的办法,因为还是会对光耦和保护器件冲击,尽量从根本解决问题好些,如果是单片机调节时出现过压,是否可对调节电平进行控制,比如加强积分效果;或是对放电位置点胶喷漆等。

网友D:
建议换一种耐压更高的光藕,或者从源头抓起,高压启动不是有冲击吗??在高压控制输入端加个RC充电电路,或者加个电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耐压更高的光耦是指vceo高还是光耦的前后隔离耐压高?

网友A:
楼主:
我再重复说一次,此电路是不能很好地工作的,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也会变化,而且输出电压的“高值”并非你想像的是1500V+30V和1500V-3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maychang老师,此电路的驱动能力很低。设计的光耦输出io=1ma左右。因为考虑到这个电路是空载使用的,负载很小。
下步考虑采用mos管做驱动。

网友D:
当然是前后隔离耐压.有些耐压好像达到5000V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使用的这颗隔离耐压到了5000rms,估计不是这个问题吧,要是前后隔离击穿的话,损坏的就不只是光耦了。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否。

网友B:
楼主的理解不正确,是否放电取决于压差而非绝对值,法拉第笼你该知道吧,那可是通了10万伏特的高压。
想取得1800V和1200V的相对压差应该用两路独立的共地可控高压源,如果负载很轻且恒定,也可以用电阻分压法取得。

网友A:
此图不是第一次贴出来,楼主始终未说明负载电流需要多大。
再强调一次:此电路不能工作,即使负载只需要1mA电流。
先解决能否工作的问题,再说什么光耦损坏问题。
建议你把图画规矩些,重新贴出来,而且另开一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