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芯片上的丝印可以查他的生产日期吗

楼主(2010-06-26):
有谁知道??

STM32F 芯片上的丝印可以查他的生产日期吗,

小弟谢谢了,急等!!

网友A:
可以。请联系你的供应商查询。

网友B:
倒数第二行的最后三个字就是生产日期。

网友C:
肯定可以查的了,一般型号的下一行就是DATE CODE,也就是生产日期是哪一周,

网友D:
to ST_ARM

那我最后三个字是961,啥意思涅?莫非09年第61周:L百思不得其解: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