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最小的过孔 的内直径及其外直径是多少毫米?

楼主(2010-06-26):
常用的,常见的过孔 的内直径及其外直径是?

我用的是:10MIL,5MIL 怕PCB厂做不来...

网友A:
真的很小。我的是30,15mil.

楼主:
那太大了,IC脚很细的
用我这个尺寸刚好,但不知道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坐等高人了…

网友B:
一般来说,激光孔最小可以做到3Mil的孔径,一般是4mil,焊盘是10mil
至于机械孔,也就是钻头钻的那种,最小直径是8mil,焊盘直径推荐20mil
一般的孔径和板厚为1:5比较合适,如果板厚1.5mm,那么打0.3mm也就是12mil的孔最好

网友C:
这个还是和加工厂商沟通比较好。

网友D:
通孔是内径8MIL最小。 盲孔最小可以做到4MIL,具体的最好找给PCB板厂问一下,很多厂是最不到这么小的

网友D:
盲孔4MIL是用激光打孔的, 通孔的话 一定要在8MIL以上才行。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E:
我以前制板,过孔内径小于10mil要单加钱。

网友F:
很小了,我们用的18mil

楼主:
这样的话,外径用12MIL,孔径用6MIL 应该可以...

网友G:
就一般工厂的能力的话,一般建议最小内径为0.3mm,外径=内径+0.3mm。才能保证生产工艺。内径的增加以0.05为一个步增单位;如0.3mm,0.35mm,0.4mm,0.45mm。可以参考焊盘和过孔设计标准()。

网友H:
和你们的PCB供应商联系,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加工能力,但是,激光孔比机械孔成本高,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还是把空放大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目前较常用12/24mil或者0.3/0.6mm

网友I:
回复 楼主:
目前较常用12/24mil或者0.3/0.6mm
引用 楼主:

线宽是6mil,线间距6mil。
按照这个设置,不加钱。但是,小厂一般不接这个活。
其实很多厂,如果使用6mil线宽6mil间距来设计的话,他们还是会把线加工小一些,间距大一些。我问过他们,他们说是操作人员的缘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不了解他们的生产工艺。

楼主:
线宽是6mil,线间距6mil。
按照这个设置,不加钱。但是,小厂一般不接这个活。
其实很多厂,如果使用6mil线宽6mil间距来设计的话,他们还是会把线加工小一些,间距大一些。我问过他们,他们说是操作人员的缘故。我 ...
引用 网友I:

也许跟3W有关...

网友I:
“也许跟3W有关...”
难道需要靠加工厂来给设计者保证EMC?这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J(2016-02-26):
我们PCB厂家不低于0.3,所以我们都保证在0.4以上,0.1预留,如果要走比较大电流的话加大过孔,采用多个过孔的办法

网友K(2016-07-30):
你们说的都是最小内径,那外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