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 的view菜单没了

楼主(2010-06-26):
电脑卡死的时候鼠标点快了,把protel DXP里面的view菜单搞没了,真是压抑啊,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求解啦

网友A:
看看我的方法行不行呀,我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方法:在DXP的菜单栏右键单击选择customiz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toolbars,在bars中找到PCB menu,如果是PCB菜单中的view没有了,那么点选PCB menu时restore会变黑,只要用鼠标点一下,就ok了。如果是在原理图中没有view,操作也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