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3843可以用UC3843代替吗?

楼主(2010-06-26):
如题,查了下资料,貌似管脚一样的.

网友A:
可以代用

网友A:
我查看比较了下,参数基本相同的,厂家不同而矣的

网友B:
应该并不是厂家不同.UC3842~3845,这几个电源管理芯片输入电压范围不同,输出PWM波形的最大占空比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