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卫星接收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0-06-26):
我去年买了一个卫星接收大锅。锅上写着:高斯贝尔,锅的个挺大。还有个高频头(input 3.4--4.2Ghz)和三星数码王 tdx-328x接收机。今年回去不能看了,听说是卫星升级了。我想升级一下接收机,但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在这想请诸位帮忙解答1:高频头和升级接收机有没有关系?
2:升级和锅的大小有没有关系?
3:怎样升级接收机?

网友A:
RE:
1:高频头和升级接收机有没有关系?
——先确定是不是中星9号卫星的,中九的一般都是小锅接收
2:升级和锅的大小没有关系?
——先确定到底是不是中星九号的再说,只有中星九号才存在升级的说法和可能,没升级的机器只能接收12个高原台
3:怎样升级接收机
——这个问题建议你自己先上网去搜索,对于中星九号,基本上就是先确定接收机型号和具体IC方案,然后尝试用超级密码先自动搜索试试,密码网上去找!
——实在不行的话就要制作串口线、寻找对应升级软件和升级文件刷机,后者有一定的难度和风险,如果不是很懂的话可以拿到原销售点去花20~30元让别人帮你升级。

光腚总局为了打击山寨机厂商和用户,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用尽了手段:从去年开始加密到现在短短一年内,已经对中星九号先后进行了10次参数调整和升级;而且据传年底时中九ABS加密方式将全改为NDS卡斯收费,一机一卡,一个序列号。年费120元。由光腚部门对应发放,如市场上出现和正版机一样的机顶盒和卡,那么在NDS服务商的服务器会自动将这一机顶盒对应该的卡列入黑名单,没卡就相当于机器报废。(如果正版机、卡被复制正在用而列入黑名单的用户可凭有效证明到当地民政或光腚部门申请更换。所以象这种方式,山寨机也浪费钱,国家,百姓也浪费钱。)
因此山寨机用户大概只有三到半年使用时间。所以很多销售商已经对机盒价格做调整,烂便宜甩卖了。

下面这个不知道真假:
http://www.iweihai.cn/club/user/ ... article_id=17173262

网友A:
生活在这个国家,真是一种不幸。
看个电视都这么困难、也没啥好看的了,所以偶已经很久不看电视了。

至于中九,免费的日子也很快就会到头了,想装的先看这个忠告吧:
http://tieba.baidu.com/f?kz=723545873

楼主: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希望国家进步,科技进步。

网友B:
你那个可能是C波段的
建议看中星6B,目前省级广告台还是全的
不过建议用dm500看加密节目,那样才有意思

楼主:
我现在的知识还不够,准备暑假补一下研究研究,到时有问题还请多帮忙。

网友C:
已经不看电视很多年。。。。。。
一切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后遗症

网友D:
建议看中星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