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的usb开发请教了

楼主(2010-06-26):
现在在做usb开发方面的东西,使用keil   C开发环境,芯片是Cypress公司的Cy7c68013a,有没有兄弟可以提供点这个方面的资料的!

楼主:
主要就是实现USB和pc的通信!但是目前手上的资料很少,尤其是USB和Keil有关的东西还是比较少!

网友A:
做过USB的SD卡,不过和PC的驱动不是我写的...

仅完成了FAT文件格式,帮顶了...

网友B:
usb   和keil   c没啥关系
keil   c   不过是开发工具

网友C:
还是看usb实现得文件系统和主从方式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说的没错,USB和keil   c没什么必然的联系,要实现USB和pc的通信,你可以这样

网友D:
首先实现主机对USB设备的枚举(参考USB标准规范)

网友E:
如果是标准设备(USB鼠标、键盘、U盘等),按照USB的规范完成各种设备的命令交互,可以参考具体的USB相关子协议

网友E:
如果是非标设备的话,还需要实现主机端的驱动程序,并开发相应的应用层程序

网友F:
建议你到www.usb.org官方网站下载相关资料看看,如果以前没有做过USB开发的话,你可能需要下一番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