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图纸

楼主(2010-06-26):
图纸是一直流电机的调速器原理图 最近电机转速变的很高 根本不受调速电位器控制 我怀疑图中的IC坏了 但IC型号已看不清!所以想麻烦各位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图纸原理 看看能不能判断IC型号 谢谢

网友A:
图片太小,看不清.

楼主:

清晰的图纸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B:
我*!这怎么和我做过的一个产品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
你电源部分还没画出来吧,电源部分是标准的EMC测试电路!
控制芯片你画了个16pin的,我当时用的是一个20Pin的!是不是??
没想到做过好几年的东西了,现在还有人抄来用!

你是苏州的是不是???

楼主:
图纸是我正在使用的仪器的调速图纸,前阵子仪器坏了,转速很高,几乎不受调速电位器的控制。我怀疑是那块IC坏了,型号已看不清了!楼上师傅知道型号吗?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C(2010-08-23):
:lol有点意思了!

网友D(2011-02-21):
有点意思了!

网友E:
没能看明白

网友F:
这只是个电机驱动电路,IC不一定已经坏了,你可以先检查IC周边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有没有问题,这个IC应该还可以改变周边的某一个电阻或者电容大小来改变转速的。

网友G:
楼主画图的习惯不好。

网友H:
TDA1082核对资料看看是不是

网友I:
看了半天电路图
没怎么看明白
但是估计多半那个芯片是一个施密特触发器
原先设计此电路的设计者
想通过rc电路加在施密特触发器上调节r产生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以控制电机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就先按照我说的思路,吧未知ic看成施密特触发器吧,好好分析电路,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网友J(2012-12-02):
抄板的遇到原版的?

网友K:
图纸画的真乱!

网友L:
这么久的贴了,楼主都不知道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