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基准电源

楼主(2010-06-26):
大家好,又没有这样的基准电源,输入电压是5V,输出也是5V的基准电源?如果谁知道有的话推荐一款

网友A:
输入本来是5V为什么还要加基准?

楼主:
想让电压的稳定性更好

网友B:
这个可以加TL431,但前提是前面的5V的电流要足够供后面的负载,
如果前面的5V稳定性较好,照我看就不必再做什么了吧,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否,请大侠赐教!!

楼主:
比如说前面5v有300kHz的开关噪声还有一些其他的尖毛刺,我是不是可以用它来去除掉,虽然用电感可以去除,但是我想让性能更好点。
本来设计了LDO,但是无奈压差太小,甚至没有压差,也不能用。

还有TL431的稳压效果是优于LDO还是差点?

可以认为我后面要的5V是高精度的,最好是高精度AD采样的参考电源标准,什么办法实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