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这个1MIPS/MHZ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27):
AVR系列的单片机具备1MIPS/MHZ的高速处理能力

网友A:
1 million instruction per second / MHz

也就是说在1MHZ下,第秒能执行100万条指令!

网友B:
每秒能执行100万条指令

网友C:
正确,不过问题太简单了,其实自己也可以解决

网友D:
2楼解释的很好

网友E:
连我都知道的东西···

网友F:
每秒百万条指令

网友G:
问点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