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火花塞点火电路可工作么?

楼主(2010-06-27):
先升压给电容充电,再通过可控硅导通放电?
貌似充电时也会点火啊?

网友A:
可以将接地点放在C1和点火线圈之间试试

网友B:
车上的点火可没这么复杂

楼主:
可以将接地点放在C1和点火线圈之间试试
引用 网友A:

嗯,这样还能解释的通,原图让人不知所以啦

网友C:
把变压器标上同名端

网友D:
此图相当危险。
注意晶闸管触发导通时将上面三个元件(三极管、变压器和二极管D2)组成的开关电源输出短路。

网友E:
原图是对的。

充电电流小,放电电流很大,不明白这点就无**确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F:
我也感觉接地点应该在c1下面

maychang大虾说的问题,我感觉在触发晶闸管的时候三极管应该是关断的吧,变压器的能量已经全部充进电容了,请指点

网友G:
这个电路是外面卖的那种电煤气炉的点火器电路,不是汽车火花塞点火电路,

汽车发动机运行到上止点,到点火时间时,气缸内压力非常高,约有20个大气压,
需要的击穿电压也比常压时高得多。

网友E:
LS正解。
这个电路脉冲间隔时间场,能量小,根本不适合用于汽车火花塞。

汽车发动机可是不怕电流大、体积大的,能量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电路反而更简单

网友H:
这个电路用于煤气点火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