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Altium Designer 6.9中元件

楼主(2010-06-27):
各位大侠小弟用Altium Designer 6.9在画原理图时在常用的原件库中没有找到555定时器和稳压管。后又添加了很多库都没有找到这两个元件。我想问下这两个元件在哪个库中。各位大侠能否给小弟建议下怎样学Altium Designer 6.9。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具体有没有不是很清楚,但是实在没有的话,可以自己画元件的原理图库和pcb库的。去电驴下郭天祥讲的AD6.9视频教程吧,讲的很好。

网友(2010-09-27):
自己做一个好了,反正是做SCH如果是PCB的话封装就要好好做了,尺寸一定要弄准了

网友B(2011-11-06):
可以建立自己的库 ,以后用起来相当方便

网友C:
自己建库吧,除常用的诸如电阻,电容,部分接插件之类的可以用用软件自带的库以外,其他的都建议自己做。

网友D:
去自带的仿真库里找找``

网友D:
其实很多元件库都要自己做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