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usb无法识别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6-27):
usb无法识别的解决办法有的同学出现了开发板连接上后usb无法识别的问题,后来分析得出:开发板没有配套的usb连接线,自备的连接线导致问题出现。

建议使用usb连接线不要过长,供电要充足。实验室使用的大约1m长的usb线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换板子配套的usb,反正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呢,先怀疑是不是usb线的问题!

网友B:
板子调不通通常先考虑USB的问题!

网友C:
自己做的USB设备调试时先考虑是不是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