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接2片SRAM,初始化程序这么写对么?

楼主(2010-06-27):
Bank1_SRAM3和Bank1_SRAM4接 分别接1片25616-10T,请问初始化程序这么写对么?
#define Bank1_SRAM3_ADDR    ((u32)0x68000000)
#define Bank1_SRAM4_ADDR    ((u32)0x6C000000)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2;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 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请问程序这么写可以么?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感谢

楼主:
谁能帮我解答下:'(

网友A:
基本上可行,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2;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这几个数值要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我问题了,衷心的感谢您·~:)

网友B(2010-08-13):
配置分开写,你这样写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基本正确

网友D:
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E(2014-04-17):
最近做的这个程序和你的很相似 接两个同样的伪SRAM,我选的片选是NE1和NE2,配置和你的基本一样。我想问一下,你的配置有问题吗,为什么我检测内存老是出错,可读可写,就是检测的时候会出错,如果把第一个SRAM存满了使用第二个的时候,要把第一个的配置失能吗 就是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DISABLE);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