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磁学--之2

楼主:
今天在一本书上看到一段话,不太能理解,特来请教前辈们:

   原文: 把空气隙lg引入磁芯虽然不能对磁通的直流成分进行完全的修正,但是它能使磁通的直流成分基本维持不变。

      我的理解是:加入气隙后,增大了磁阻,那么直流成分会被衰减,文中说的修正是不是衰减的意思呢?而且这样的话对变化的磁通也一样会衰减啊,如此衰减直流成分代价是否太大了?
     其次既然是直流成分那么直流产生的磁通当然应该是维持不变的,为什么说加入气隙后才能使磁通的“直流成分基本维持不变”呢?
    平时上班听工程师讨论问题得知:在用半桥拓扑做逆变(高压条)时,需要在驱动信号加电容,为的就是隔离直流信号。如果不加电容的话就得在磁芯开气隙来隔离直流分量,所以请前辈们指点气隙到底有些什么神奇的作用?

网友A(2010-06-27):
加气隙主要是防止磁饱和,一旦进入到磁饱和电感量将大幅降低(磁芯的作用可能几乎荡然无存)。至于电容隔直,也是出于此考虑。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对照着磁性材料H-B上的磁滞回线看。

代价的付出是否得当,全看你付出代价后得到的收益有多少。

网友C:
读书最害怕断章取义,但初学者最容易断章取义,尤其是迫切想知道结论的时候。
    只引用这一小段内容,这里的大侠也无能为力。谈到磁芯的饱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前提条件,一是一定的伏秒积分条件下,磁芯是否饱和;二是一定的电流条件下,磁芯是否饱和。对于前一个条件,气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磁芯的饱和状况,只能分担掉一部分剩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磁通的摆幅;而对于后一个条件,气隙的作用非常的明显,往往是最主要的作用。

网友D:
我对磁学总是串不起来

最近几天又重新开始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半桥全桥的拓扑中  MOS交替的导通截止  在线圈上会有直流分量了 。 那么全桥线圈上的电流波形是怎么样的

   我看过反激MOS管漏级上的波形,模糊记得像是这样的,这个波形上叠加了直流信号吗?

网友B:
6楼:
无论全桥半桥,工作稳定时理论上没有直流通过变压器初级,推挽电路也没有。
但电路中各元件参数有分散性,控制芯片也不能做到两相脉宽绝对相等。这种情况,全桥和推挽电路变压器中可能会出现直流。另外,上电启动过程中和电路输入输出有突变时(例如220V瞬间跌落或负载突然变化),全桥半桥和推挽电路变压器中都可能出现直流成份。
全桥电路要抑制变压器中直流成份很简单,在变压器初级串联一个足够大的电容即可。推挽电路却作不到,没有地方可串。
从你画的那图看,你还不知道直流分量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前辈真把我的胃口吊了起来  ,  直流成分我比较了解的是三极管 基级的直流偏置  波形如图:
只是不知道变压器线圈中的直流成分如何来的  从波形上该怎么去看

网友B:
8楼:
那么我在7楼说得不对,应该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你在6楼的图,连横轴都没有,谈什么直流分量?8楼的图,直流分量不就是你画的那个箭头所指到横轴的距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guosr前辈可否详细讲解下第一种情况呢?

网友E:
发现潜水高人:guosr, 基本同意guosr的意见

加气隙对改善直流偏磁的效果,要分两种情况:

1,对于给定的外加伏秒积,气隙并不能改善偏磁。但是气隙增加了磁阻,降低了剩磁磁动势所产生的剩磁通,因此可以让工作磁密离饱和点远一点;但加气隙会大幅度提高励磁电流,虽然励磁能量能够大部份回馈回源端,但毕竟这是一个无功的能量交换,存在各种损耗。现在,有很多优秀磁芯的剩磁达到50mT甚至更低,再开气隙就没有必要了,好在价钱并不算太贵。
2,对于给定的电流,加气隙可以明显增加磁阻,从而大大降低了直流电流产生的偏磁磁通。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楼主:修正 好像 不是 衰减 吧?

你看的哪本书?怎么我看的书上貌似没有这句话!

网友B:
13楼:
现在的很多书,太耽误事情,自己和自己都纠缠不清。
有的时候,不是技术问题,完全是汉语文水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

maychang前辈  我现在迷惑的是全桥电路如果不加隔直电容  在变压器初级中电流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其次是如何从这个波形中看其中含有的直流分量  麻烦maychang前辈画个图示意下  嘿嘿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正是在不明白修正是什么意思呢  衰减只是个人的理解了

jepun兄如何理解的呢?

看的是《变压器与电感设计手册》 一本翻译过来的书  在当当买的  刚开始看感觉还不错

网友H:
最近想做一个磁悬浮,高手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蚂蚁前辈的回复
对于第一点,由于才刚开到书的开头,对秒伏积不太理解,是不是感应电动势 e=磁通变化/时间变化  所以秒伏积就是磁通的变化?剩磁磁动势又该如何计算,是否像磁动势=0.4πNI一样有公式?
第二,如果给定电流,加气隙降低了直流产生的偏磁磁通,是否也会降低交流产生的磁通,就像一个叠加了直流分量的正弦波通过一个电阻,整个波形都应该要衰减吧,而不仅仅是直流分量衰减了?

网友B:
15楼:
还没有搞清楚直流分量是什么,怎么可能从波形曲线中看出其中的直流分量?
加与不加隔直电容,理论上稳态时在变压器初级中电流的波形是一样的,我在7楼已经说过了。产生直流分量的原因,在7楼也已经说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前辈 我理解的直流分量就是如8楼中图片所示   如果直流分量还有其他的理解 请讲解以下  好吗?

网友B:
20楼:
那么我问问你,8楼图中箭头所指水平直线有什么特点?换言之,该水平直线何以区别于平面上其它水平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maychang前辈  没能领会你的意思   你应该说得很清楚  我再自己想想吧  嘿嘿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的邮箱不对  无法给你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