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

楼主(2010-06-27):
如下图的两种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输入的都是正弦交流电)
上图可以在正弦波的正负半周可控硅都可以导通;
下图只可以在正弦波的半周可控硅才导通。

楼主:
两种图中的控制电流(门极电流)都是流进可控硅的对么?

网友A:
恩,简单,省去一个辅助电源

网友B:
只能用上图,不存在正负半周的差别。上图有可靠的电位依靠(通过R5),而下图没有(触发端悬空)。

网友C:
下图的工作不可靠,应该用上图。

网友D:
你看一下仙童的MOC3063光耦就可以了,我是专业设计固态继电器的,互相交流一下QQ1051131379

网友E:
上图和下图都是在正弦波的正负半周内,可控硅都可以导通的;
下图只是偷工减料省略了下拉电阻(起补偿抵消漏电流作用,一般情况下不用也可)。

网友F:
下图可靠一点。

网友F:
当光耦二极管不通时,可以保证可控硅不被误触发。
感觉想npn三极管的基极的下拉电阻。

网友G:
若用上图,R1、R5选择应该有讲究吧?

网友H(2010-08-07):
我现在就用的下图,电阻一般选择390欧就可以,不过还要看你选的什么光耦

网友I(2011-03-13):
可控硅不是在交流电零点就截止了么?怎么工作在正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