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做吗?

楼主(2010-06-27):
做一个传感器信号处理的板子,速度不是高。现在因为板子上需要好几种电压(40V,+5,-5V),可不可以单独把这些电源模块做到一个板子上,然后用导线跟传感器的板子连起来(两个板子的地也连起来)?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但不好。
联接两块板的导线(包括插头插座)的电阻上当然有压降,尤其是电流较大导线较长时。该压降随电流变化,不能被稳定。导线的电感也增加了电源的输出阻抗。
一定要这么做,用电设备(芯片等等)所在板上+5、-5、+40到地应该加比较大的电容。

网友B:
这就是很常用的做法……

楼主:
噢,谢谢上面两位老大的回答:)又学到两点经验:传感器板子上加退耦和滤波电容,导线尽量端:P

网友C:
新手入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