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都是怎么覆铜的?

楼主(2010-06-27):
对于双面板,我的一般做法就是线布好之后直接在两面都覆上接地的铜,然后用一队过孔连接两面的铜,这样做对不?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网友A:
布板先画地线和电源线,其次重要的信号线。

不要为了所谓的美观、好看先把无关的线走好,然后来个敷铜实现“接地”

网友B:
同意楼上,我有一个师弟画板子的时候不画地,最后覆铜的时候用覆铜把所有的地连起来,他觉得这样省事。其实最后覆铜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地是和死铜连接在一起,有一些地根本就没连上,覆完铜之后DRC检查出一堆错误,还要手动调整,挺麻烦的,不许先画电源和地线来的方便。

网友C(2010-09-17):
浅谈PCB敷铜的“弊与利”
http://zstudio.com.nu/?p=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