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串口隔离?

楼主(2010-06-27):
为什么要做串口隔离呢?目的是为了什么?
公司在串口电路上使用了6n136做串口数据的隔离,用脉宽调制电路产生的脉冲结合变压器实现了电源隔离。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些隔离电气隔离,是为了保护与串口电路相连的内部电路吗?
多路串口相互之间也做电气隔离,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

网友A:
隔离是为了防止干扰的引入,在长线通讯中线路上往往会感应出明显的干扰信号,而通讯双方间也可能存在诸如参考地电位不同、系统噪声及耐受力不同等等,隔离之后这些影响系统的因素就会被很大程度的拦截住。要注意的是,隔离必须杜绝任何电气通路,否则隔离就失去了意义。

楼主:
2楼:
我们公司设计时将光耦隔离器件放在了RS232/485后面,使串口芯片与内部电路隔离。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为了消除长线通讯中线路上感应出的干扰信号?
按照你的说法,这么做不就是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了

网友B:
楼上的做法第一次听说。。能上电路吗

网友A:
3楼的理解不对,对于232/485信号本身当然不便于直接进行光电隔离了,隔离的位置不能机械的去理解,232/485接口芯片本身比系统内部器件的抗干扰性强,接口芯片本身也是长线通讯的一部份。隔离232/485长线线路时,给232/485接口芯片供电的电源及地回路必须独立且与系统无任何电气连接,否则隔离就无意义。

网友A:
另外要注意“噪声门限”的概念,这也有助于理解隔离的意义。

楼主:
3楼的理解不对,对于232/485信号本身当然不便于直接进行光电隔离了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是对232/485的信号进行隔离:外部信号通过232/485芯片接收后,TXD,RXD信号再经光电隔离器件隔离后输入到内部。

网友A:
晕!看来先要解决语文问题。

网友C:
隔离还可以解决漏电流的问题。某些医疗设备急于漏电流安全的考虑,也会要求其输入输出端口是隔离的

网友D:
的确是语文问题。
chunyang说的与你们的电路就是一回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