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PN和PNP三极管实现电流放大和电平控制

楼主(2010-06-27):
电路如图所示
想请问下R104阻值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吗?
实际测试发现如果不加R105,当MCU_LEDA接3.3V时,三极管马上损坏,所以在基极串联了一个电阻,
该阻值的大小会影响到基极电流的大小。
MCU_LEDA是单片机控制输出端,单片机3.3V供电,IO最大驱动为20mA;该电路能实现LEDA输出4.1V,90mA的输出电流吗?

网友A:
没问题,输出会很接近5V

网友B:
R104的选择,必须保证Q100A能够输出你需要的电流。Q100A电流放大倍数小的话,R104也要小一些。

楼主:
是的啊,自己找了两个三极管焊接了一下发现,输出的高电平竟然有4.9V这么高,这是为什么,Uce不是应该有一定的压降的吗?如果想让输出电压降低到4.1V左右,是否能够LEDA处串联个电阻输出。
还有能讲下R104起到的作用吗?

网友C:
R105前最好接一个51K的下拉电阻。

楼主:
R104会影响PNP输出的电流??
NPN集电极的电流不是固定为Ic=Ib*三极管的放大倍数,MCU_LEDA输出电压固定的话,Ib也就是一个固定的值。那么Ic也就是固定的,那么R104如何影响PNP输出的电流?

网友B:
4楼:
R104和Q101为Q100A提供基极电流。

网友B:
6楼:
Ic=Ib*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仅限三极管未饱和时,Q100A若已饱和则此式不成立。实际上,饱和的定义就是此式不成立,那才叫饱和。
R104取值,必须使Q100A输出你需要的电流时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B:
4楼:
要想让输出电压低一些,最好是在Q100A发射极或集电极串联一支普通二极管。

网友D:
这样接拉电流带载能力够了,但是要注意灌电流的带载能力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E:
去掉R106吧。

网友F:
在输出LEDA端串一个9.1欧的电阻,即可满足LZ输出LEDA输出4.1V,90mA的输出电流。

网友G:
输入为高电平是, 两个三极管都会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H:
我觉得应在Q100A的发射极和基极之间接一个几十K的电阻。

网友I:
输入端加电容耦合一下

楼主:
错过了讨论,我上班不能上网,所以晚上才能接受大家的指导
14楼:
输入为高电平是, 两个三极管都会进入饱和导通状态。为什么??
R106不能去掉的,去掉R106的时候,那LEDA输出不就是一直为低电平了,呵呵

楼主:
我也想过maychang的说法,在PNP的发射极加一个二极管,但是总感觉一个驱动电路需要这么多的器件,感觉不合理,所以设计中也没敢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点的设计方法!

网友J:
可以用模电解决,最笨的就是仿真一下

网友K:
我觉得14楼是正确的。输出电压应该是4.9V,但两个三极管都进入饱和状态,输出电流很小,只有4.9/4.7K

楼主:
楼上不要误导我啊,输出电流怎么会只有1mA左右?

网友L:
在共射放大电路中,基极电流越大,CE极的压降越小,基极电流恒定时,集电极上的负载越大,CE极的压降越小。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M:
错过了讨论,我上班不能上网,所以晚上才能接受大家的指导
14楼:
输入为高电平是, 两个三极管都会进入饱和导通状态。为什么??
R106不能去掉的,去掉R106的时候,那LEDA输出不就是一直为低电平了,呵呵 ...
引用 楼主:

去掉R106是可以的,怎么会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M:
其实该电路很简单,无非就是小三极管控制大三极管,实现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个管子都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即饱和,自己根据管子,查查书,几个电阻的参数就明白了。至于开关频率,与管子及饱和程度有关,若频率较低,则可以不考虑。

网友N:
R104起到的是阻抗匹配的作用,R106不能去掉,要想减小输出可以在输入端接接地电阻,将r105增大等,r105不用输入稍大肯定会将管子烧坏的。
唉  这论坛怎能让每小时发五个贴呢,很久没来看看了,话说不完啊

网友O:
回复 楼主:
限制基集电流

网友O: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时这个成立,饱和区就不能这样考虑了吧

楼主:
对,去掉R106是可以的;
实际测得NPN的基极电流为2.7mA,PNP的基极电流为0.51mA;
两个晶体管都进入了饱和的状态。
但数据手册上并没有写明,在什么情况下,三极管会进入饱和状态。
Uce都很小,接近0V

网友P:
Q100A的射极或是集电极串二极管,或是输出串电阻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P: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去掉R106,输出直接接地,怎么还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Q(2013-04-19):
引用 网友P:
28# chenqinte

请教楼主,去掉R106,输出直接接地,怎么还能输出高电平?

去掉 不是短路!此电路只是做开关用的,无电流放大!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去掉R106吧。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