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万能充电器电路

楼主(2010-06-27):
充电完成后不能自停是那里的原因?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谢谢1

网友A:
电路有错。D2这样的方向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B:
我怎么觉得这个电路 错的地方有好多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真还没有注意D2的方向是反的。这个电路是网上找到的和实际电路相同,就是D2方向画反了。实物中D4没有装,用导线短接,R16也没有装空置。现在把元件都补齐了,而且把电路稍做改动如图。请问如何计算R15/17的值,使这个电路能够在电池电压达到4.2V时停止充电。
谢谢!

网友C:
要确定R15和R17的值,你得先测出AE3102集成块2脚的电压值啊,另外问下2脚外接的是稳压二极管还是发光二极管啊?

楼主:
2脚外接的是发光二极管呀!
对该电路的原理我没有吃透,就是感觉如果不撞D4会造成IC的2脚电压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所以将D4装好。D4安装后,判断电池正、负LED1不能用了,所以小改本电路,加装了一个发光二极管,用做电源指示,LED1的作用不变。现在能用了就是电池充电终止电压稍高,在4.25~4.3V之间。IC的2脚电压约1.84V。

网友C:
那你可以适当地调大点R15的值,或者适当减小R17的值,现在R17是29.4k,R15是24k,当电池电压充至4.2V时,3脚电压经R17和R15分压后便是1.888V,而2脚电压是1.84V,相差仅0.048V,可能不足以让电压比较器翻转,所以会继续给电池充电,直到3脚电压足够高以使比较器翻转,从而输出高电平,停止充电,并点亮FUL指示灯。因此你可以改变R17和R15分压值,以让电池充电到4.2V时,3脚分压得到的电压到达1.9几V,以内部比较器翻转,停止输出。

网友D:
7楼的意见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