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C2加载PC显示是Unknow Device

楼主(2010-06-27):
我开发板的芯片是cy7c68013A,我用KEILC生成.iic文件(命令:c:\cypress\usb\bin\hex2bix -i -o bulkext.iic bulkext.hex -f 0xC2 -v 0x04b4 -p 0x1004),再用Cypress自带的control panel中的EEPROM按钮把生成的bulkext.iic烧到EEPROM中且烧录成功,驱动程序使用是的Cyusb.sys,在安装信息文件CyUSB.inf中PID/VID也修改成以上括号中的PID/VID,但当重新上电后,PC显示的是Unknow Device,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补充下:PC显示的PID/VID都是0000

网友A:
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