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读卡器问题

楼主(2010-06-27):
FAT32 和FAT16对USB做读卡器简明集指令有什么区别
我感觉没区别呀
就是读地址写地址呀
怎么FAT系统的SD卡USB正常
改成FAT32同样的驱动怎么电脑识别不了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做成电脑用的SD卡读卡器,SD卡中的文件系统由PC管理,您只需汇报SD卡的容量,然后支持相关命令就能用了。

楼主:
是做成电脑用的SD卡读卡器,同样2G的盘格 成FAT16一切功能正常,但搞成FAT32的好像电脑就卡了
读不出来,打出调试信息一切指令都支持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呀

楼主:
有做过USB SCSI指令集的帮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