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代工一款电源,生产完成后测试发现有几台空载的时候电压正常,接上负载后就会起保护,电源反复启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仪下,电路图如下:

照片  (217.25 KB )

网友A(2010-06-28):
肯定是那个零件用错了,负载是固定的,要不然不可能都生产了那么多就几台不行,好好查一下各零件参数

网友B:
楼上很正确!估计个别的硬件搞错啦!可以查下生成流程

看下是不是你的IC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C:
只有几台坏的,估计还是某些元件问题吧

网友D:
个别现象,你拿一个好板子仔细核对一下就应该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