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c模拟输入端能耐压多少伏?

楼主(2010-06-27):
我想请教下,adc输入端能够承受多高的电压?手册上说的耐压值比vcc稍微高一点,如果高出太多会怎样?芯片会烧毁吗?

楼主:
能够承受多高的电压?具体可以超出多少?

网友A:
“如果高出太多会怎样?芯片会烧毁吗?”
纯属废话

网友B:
具体能承受多少你的看芯片手册,不过建议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会烧掉芯片的

网友C:
还是按照他的要求来比较好

网友D:
得看人家给的数据,咱又不搞测试

楼主:
我想看看那种偶尔会超出一点的情况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电压高但电流非常小就不会烧坏芯片!!!!!!!!!!!

网友F:
搞俩精密电阻分压测量,何必挑战极限?

网友G:
就是,还是别没事找事

网友H(2010-08-07):
曾经测试过,发现与其他IO口不同,带AD输入的IO口都内部没有保护二极管,估计是为了避免漏电流影响测量信号。所以使用时应该注意控制输入电压的幅度不要超出VCC。

网友I:
AVR的不知道,PIC是有保护二极管的,只能到Vcc+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