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KHZ的方波转正弦波

楼主(2010-06-27):
60KHZ的方波转正弦波电路图,方波信号源是用数字电路分频得到的,0-5VPP,用了几个运放电路都是仿真有波形,在万能板上怎么也没波形,请高手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万能板上没有波形,肯定是有错误,焊接错误,元件损坏,都有可能。
从电原理图上看不出来的。

网友B:
除2楼所言外,楼主的电路还应该改成两级二阶低通滤波器效果更好。

网友C:
好像两级低通滤波不能解决问题,我估计可能要到8-13级才能有效,可以用ADS的椭圆滤波器设计工具仿真一下。

网友D:
4阶差不多了

网友E:
没有波形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滤波器不够的话,也应该有个变形的波形出来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也用过4极运放还是不行,电路总共就几个元件

楼主:
我在试一下,还望大火支持

网友F:
在输出端接个60KHZ的滤波器就变成正弦波.最好用无源滤波器,可减小谐波分量

网友B:
用多少级要看滤波器的Q值,无源滤波器是不够的,必须加有源滤波器且至少为二阶模式。

楼主:
为什么仿真可以,实验总不行,试了几个电路都不行,高手给个电路试下

楼主:
分别用了324,084,741,072,074,224,都是仿真可以,输出不行

网友B:
仿真时的器件都是理想器件,Q值自然极大,现实中则不存在理想器件。楼主应该是用TL074等带宽较高的芯片,关键在于电路形式,去看看二阶有源滤波器的基本电路吧,注意外围器件的参数计算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