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在KEIL C中能这样写吗P1 = 0B11111111;

楼主(2010-06-27):
在KEIL C中能这样写吗P1 = 0B11111111

网友A:
直接把 0B去掉的了

网友B:
不能去掉0B吧,那表示二进制数据好像

网友C:
不行,Keil不支持

网友B:
我记得进制不是跟着数的后面么,怎么跑到前面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正确写法什么呢

网友D:
在C中,不能这样用的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那你记的有问题,十六进制不就在前面吗,比如0xFFFF

网友E:
宏定义是可以的。

网友F:
在C中一般都是用16进制吧

网友G:
有些编译器支持,但在Keil中不行

网友H:
keil的帮助文件里有用"Y"作标记的说明,但实际上编译通不过.
位置是:µVision4 User's Guide\Debugging\Expressions\Constants

网友I(2010-10-12):
不可以  至少我试验的时候是不行的

网友J:
确定不行,keil是不支持二进制的。这真是keil的一个缺陷啊.很可惜啊,用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K:
标准C不支持二进制标识法,只支持八进制、十进制和十六进制。

网友L:
Y是针对调试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