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下载到实验板的程序

楼主(2010-06-27):
问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我用软件将编译好的C51程序往实验板上下载,下载一个程序后如果等下下载另外一个程序时单片机实验板上经常还是执行第一个程序。将关了重新打开,下载新程序,有时还会执行之前下载的程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试着调试了的设置,发现没用,又调回来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想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没有进入ISP模式,根本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B:
在Option for…里面的Debug后面那一栏,有个updata…,把它勾上

网友C:
试着调试了的设置···什么意思?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