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请指教一下 谢谢!

楼主(2010-06-28):
高手中  谁做过PLC 定位 方面的项目的   问题是这样的 plc程序已经下载到plc中固定不变 每次只能通过人机界面改变寄存器中的数据(最大打孔数为200)(打孔钻到各要打孔的数据都存储在寄存器中 每个孔对应一个寄存器) 且用编码器脉冲接 高速计数器C235比较各个寄存器中对应的数据实现定位打孔  现在没根钢带要打的孔数不一样(最多200) 问一下各位高手 我应该怎么写PLC程序才能实现这种流程?  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谢谢!

楼主:
21IC上 确实有许多装死的 问一个问题都不愿意回答 鄙视!

网友A:
这个问题你需要详细的说清楚流程,动作执行过程,需要别人帮你什么,别人才能帮你啊,而且你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B:
不是没人回答,是不知怎么回答,需要把详细的工艺流程写出来

网友C(2010-07-28):
你想让人怎么回答呢

网友D:
唉,求人都这么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