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分析

楼主(2010-06-28):
本设计想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短路R6和R9,组成电压跟随器,这个原理图模拟工作正常,可是当Q2的E集和C集反接,电路输出为负,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三极管状态判断。

楼主:
为什么我上传的图片显示不了呢,在上传图片时是正常的。

网友A:
你的输入没有偏置电压
VCC1为5V不一定能保证电路一定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B:
不明白,
输出怎能是负值?
电阻短接,即是管子CE短接,似乎是要人为将其饱和。

网友C:
想组成跟随器,把R4断开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