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一直工作在饱和状态会怎么样

楼主(2010-06-28):
例如电源供电是5V,正负输入端电压都超过了5V(正弦波峰峰值10V,频率50Hz),放大倍数10倍,运放一直这样工作会怎么样?会坏吗?

如果输入恢复到5V以下,运放还能继续工作吗?

运放为LM324

网友A:
324最小能输入-0.3V,如果没有限流电阻的话,估计要损坏了。

楼主:
2楼:
我用的324做的是一个运放精密整流电路,图标处是输入信号。如果输入信号过大,324会损坏吗?大侠给讲一下具体原理呗,要看运放的什么参数?

网友B:
加个上下限幅电路。

网友C:
如果是R11前输入10Vpp正弦波,不会烧运放,LM324的差模输入可超过30V.

网友A:
有个问题是 楼主说是5V供电,这样的话电路不能工作呀

网友D:
6楼说得对。
按照楼主文字叙述,此电路不能工作。

楼主:
恩,的确不能工作。
我就是想知道在输入超过供电电压后,如果不管,运放会不会损坏?
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就是工作在饱和状态下,是电压比较器(好像电压比较器输入电压也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那不是电压比较器的运放能一直饱和吗?
查了一下都说运放应避免饱和……

网友A:
就你这个电路来说 应该不会损坏,如果输入电压再大超过运放最大额定值就有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