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步进电机的接法

楼主(2010-06-28):
本人有一个步进电机,电压是DC12V,电流是0.4A
有五根线颜色分别是:红,黄,绿,褐色,桔黄色.请问怎样接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出各相绕组

网友B:
网上这样的参考驱动电路很多...

网友C:
从颜色辨别引脚功能···除非它给手册或者使用指南什么的

网友D:
买的时候没有说明吗?

网友E:
颜色这么丰富额

网友F:
回复 楼主:
应该是A /A B /B和电源,具体你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