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3G模块LC6311

楼主(2010-06-28):
这段时间用6311做一个电力终端的3G通讯模块,发现GPRS连接成功后数据状态无法切换回命令状态,有做过的大虾们指点一番,初始化过程如下:
COM_READY
^DEEI: 0
AT
OK
AT+CGMR
+CGMR: LC6311+_3.00.00_P02
OK
AT^DSLP=0,0
OK
AT+CRC=1
OK
AT^DSCI=1
OK
AT^DCPI=1
OK
AT+CREG=1
OK
AT+CFUN=5
^DUSIMU: 1
^DPROFI: 0
OK
AT+CFUN=1
AT+COPS=0
OK
OK
+CREG: 2
^DCINFO: 0,0,1,0
+CREG: 1
+CIEV: 2,2
+CIEV: 8,0
^DCALLPI
AT^DCTA=1
OK
AT+CREG?
+CREG: 1,1
OK
AT+CPIN?
+CPIN: READY
OK
AT+CNMI=2,1,0,0
OK
AT+CSQ
+CSQ: 129,99
OK
AT+CGDCONT=1,"IP","cmnet",,0,0
OK
AT+CGEQREQ=1,2,64,64,0,0,0,0,"0E0","0E0",,0,0
OK
AT^DSTT=1
OK
AT^DIICR=cmnet
OK
AT^DIFSR?
^DIFSR: 10.115.97.107
OK
AT^DIPSTART=1,60.12.137.58,6008
OK
AT^DIPSTATUS?
^DIPSTATUS: 5
OK
AT^DIPSTATUS?
^DIPSTATUS: 5
OK
AT+CSQ
ERROR
AT+CMGL=4
ERROR
AT^DIPSEND=20
OK
h22h?3?   (这里数据发送成功可不会回车自动切换回命令状态)
AT^DIPSEND=20(命令直接当数据发送出去了)

楼主:
弱弱问句发贴时候提示用积分20分啥意思:$

网友A:
俺也想知道

楼主:
在线等,用+++切换发现太不稳定,有大虾帮忙解答吗

楼主:
搞定,封贴

网友B:
只能用+++退出,注意后面没有回车换行,要么你就直接给模块断电

网友C:
dtr是推荐的吧,+++效率低,多发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2-04):
引用 楼主:
在线等,用+++切换发现太不稳定,有大虾帮忙解答吗

请问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