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家用220V

楼主(2010-06-28):
装修完了发现墙上插座没电,找开发商,经判断发现其中两个插座之间的零线接地(应该是哪个地方磨破了)导致。而且这两个插座之间火线也不是很好(用摇表测时,指针只能指到中间),地线没有问题。因为这几根抽出来有点困难,所以有人建议:“地线当火线用,火线当零线用,零线当地线用”。其中“地线当火线用,零线当地线用”个人觉得没问题,只是火线当零线用,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零线上流过的电流不大,个人觉得站不住脚。

火线与零线上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吧,此时的火线与零线在材质要求上有区别吗?如果可行,那理由应该是零线上的电压比火线低??

谢谢!

网友A:
地线当火线用,零线当地线用?第一次听说。
地线当火线用,不就火线对地短路了?
我知道的是,火线和零线可以对换用,就是有点安全隐患。

楼主:
不是二楼理解的那样,所谓的地线当火线用是说原来用来做地线的那条“线”,现在用来做火线

网友B:
漏电保护器规定,零线接地必须在漏保之前,之后的零线不能再有任何接地,否则漏保失去作用或误动作。
而对于地线则没有这个规定,可以在任何地方接地。
至于几条线互换使用的问题,无非是线皮的颜色不同而已,只要载流量合格,倒是无所谓的。

网友C: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lol

楼主:
谢谢各位:

有个主要问题:用摇表测时,指针只能达到中间,而不是无穷大那一边,说明这线已经有问题了,但应该还能使用一段时间,电工的建议是:“如果这条线用来做火线,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出问题,但如果做零线就可以用相当长时间”,我想知道电工说的对不对,为什么?

网友D:
摇表就是兆欧表,用来测量绝缘度,绝缘不良的线绝不可做火线。楼主的案例中,原零线已接地,如果导线本身良好是可以转做地线的连线用(注意语境,这里的x线只是指用于某线的导线,并非真正的某线),而原绝缘良好的地线导线转成火线用也没问题,问题在于绝缘已有问题的原火线,该导线转成零线后如果墙体内部潮湿就会对大地漏电,漏电过限保护器就会动作,造成线路断电。零线和火线中的电流相同,但对地参考电压不同,楼主遇到的那个电工其理论知识欠缺但处理方法从他的角度讲是正确的,但隐患仍在,该隐患是否一定会导致问题则要看绝缘不良的原因及具体程度,但这些都隐藏在墙体内无法得知,所以楼主最好要求重新拉线。

网友E:
同意楼上,重新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