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串联使用问题

楼主(2010-06-28):
各位大侠,我想把输出24v/80ma的两电源串联使用,需要加什么保护措施吗?
看到资料说是在每块电源输出端并联反向二极管保护,我想请教大家是加24v的稳压管还是48v的稳压二极管?作用是什么?如果大家用过48v的稳压二极管可否告知型号?
感谢大家帮助!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为开关电路的vcc,比如三极管或mos的vcc

网友B:
晕,不是加稳压管,别光看书都看糊涂了,电源输出是不能加稳压二极管的。

要加的是反向保护,防止其中某一个电源没有输出时,被另个电源搞成反压,那样电源会坏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反向保护,不就是加个反向的二极管吗?
呵呵,我理解成了稳压管了。觉得是一个道理。不对的话能够给解释解释啊。
如上图,是加个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迷糊了。

网友C:
为了防止突然一个POWER SUPPLY 电压跳变,引起另一个内部反向烧毁

网友D:
楼主可以想想,如果一个电源没有开机而另一个开机会如何?那个二极管的引入就是防止这个“如何”的,怎么还会有是否稳压管的困惑?自己分析一下应该就会明白。
另外注意,并非所有电源都准许简单串联,注意二电源的参考点必须独立才能串联。

网友E:
学习了,想起来现在用的双路输出电源以前也曾经这么用过,估计双路电源内部带有反向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chunyang老师:
1、明白了,如果1号电源开机,而2号电源没有开机,那么二极管可使2号电源被短路掉。这么理解对吗?
2、“二电源的参考点必须独立才能串联”这个没理解。假设两单路输出的电源被串联,1号电源的正输出端,连接到2号电源的GND2上。参考点要独立,是指GND1跟个GND2不是同一个参考点?我觉得既然串联了,GND2与GND1肯定不是同一个参考点了,因为串联时GND2被悬浮了。

大家都说我,但我很高兴。

网友F:
电源串联,还是尽量避免的好。
而且只能使用初次级隔离电源。

网友D:
不是被短路掉,还有负载存在着,这时两个电源都是安全的,短路的话,电源就完了。
参考点问题,假如两个电源有共同的参考,比如同一个地,你串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仍然自己去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一个电源工作,另一个没有工作,那么没有工作的电源几乎没有电流通过,电流主要从并联的二极管走了。我是这么理解的,说成被短路掉不合适。

参考点的也明白了。参考点都是大地的话相当于一电源输出被短路。

楼主:
看来二极管跟稳压管都是二极管,还是不能乱用的啊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