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我用485总线将A、B、C三个设备连接在一起,A为主机,主动发出查询指令,B、C为从机。现在的问题是,主机A分别发出查询B和查询C的指令时,B能接收到,也能正确回复,而C没有反应。但是我用一台PC监视着整个485总线呢,查询C的指令没有发错啊,而且我用PC向485总线上发送相同的查询C的指令可以正确回复,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叙述有点乱,请大侠们帮帮忙啊,小弟很迷茫啊!

楼主:
有大虾能帮帮我吗?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先判断C是否正常:只连接C呢?

楼主:
C正常啊,拔掉B,只连接A和C同样不回复,但是我用PC发指令就好使,C有回复,而且A也能接收到。

网友A:
怀疑可能是A与C间的时序问题。试试修改 A查询C时A的控制端电平的切换时间。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太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就是5楼说的,主机再给C设备发查询指令时,时序不对,改下时序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B:
呵呵,我跟朋友开发了一款485的测试工具,还挺好用的,下次发上来!~

网友C:
太谢谢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就是5楼说的,主机再给C设备发查询指令时,时序不对,改下时序就好了,谢谢了。
引用 楼主:

回帖是一种美德:handshake

网友D:
每当有问题这样被解决的时候,我心里也替楼主美呵呵。。。

网友E(2011-02-21):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正在做RS485通信,弄好久了,还没弄好,急呢,希望能够楼主赐教一下,QQ:34337151,小弟感激不尽!